报警条无法显示报警信息,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1-16):
我用EB8000编的界面,其中在事件登陆中添加了26条事件信息,见附件1、附件2,并使用了报警条(属性设置见附件3)来显示程序运行时出现的信息。
然而,下载到触摸屏后在plc程序运行时,既是出现了报警事件,报警条也不能显示出该信息,而是显示出时间和一排零。以至于出了故障时还要操作者去一一排查,显得很不方便。
     请问上述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否是我哪个地方设错了?非常感谢。

附件1

附件1

附件2

附件2

附件3

附件3

网友:
在事件登录中,保存文件勾选“保存到HMI”,或者添加一个触摸屏内部的地址报警测试一下。

网友:
你在事件显示元件中没有选择事件信息。选择上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天去工厂试一下,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选了啊,选了时间和信息两项,就日期没选。另外,我想问一下,那个“报警(事件)登陆”的“信息”属性栏里面有“事件确认时写入报警显示/事件显示元件确认值”一项,请问该值是填1吗?见附件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想问一下,那个“报警(事件)登陆”的“信息”属性栏里面有“事件确认时写入报警显示/事件显示元件确认值”一项,请问该值是填1吗?

网友:
那个只是在有报警的时候会将这个数值写入到确认地址中,你新建一个程序也不能显示报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建一个程序,离线模拟是可以报警显示的,是没问题的。多谢啊。

网友:
报警信息的字体选择错误了,中文类型的报警必须选择中文字体,比如宋体、楷体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