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电脑无法通讯

楼主(2013-01-16):
各位高手好:本人新买的一个威纶通TK6070IH触摸屏与电脑无法通讯,在下载时提示:错误,请检查触摸屏密码和USB下载线!!!针对此问题,我已更换过电脑和USB下载线也不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电脑上已装有驱动,和下载线是好的,因为我用同一台电脑和同一条USB下载线到别的厂下载程式到另外一个同型号的触摸屏是可以的!请帮忙分析下是怎么回事?会不会这个人机是坏的呢?急急急......谢谢

楼主:
有谁可以解答下吗?

网友:
HMI下载对下载线要求比较高,普通的下载线下载不稳定。另若是台式机最好连接到机箱后面的USB接口。确保USB线与电脑、HMI连接比较牢固,就可以很快正常下载。
另检查USB是否有问题: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看看是否有“weintek”设备,若没有,说明电脑没有识别到,可能是USB线问题,也可能是USB接口问题。

网友(2013-02-25):
端口设置问题,每个端口号分别给予不同的波特率,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被客户提出过很多次,厂家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如果对USB连接线要求高,能不能厂家直接提供专用线,或者提供其它厂家可以用的USB线。如果不能用手提电脑,那是不方便的,不可能拿台式电脑到处走。希望厂家能改善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准的USB2.0线完全可以的。京东上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了标准的,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mP4的数据线都能用。还有就是干扰问题。还有的电脑USB被关掉了的。我就是拿我的MP4的数据线来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是这么处理得出现错误直接把usb拔了再插上去就好了,我用的线是数码相机的线,也可能是我碰巧,不过多次都是这样,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3-03-28):
用USB下載就和打麻將一樣---------看運氣!!

网友:
可以用手机的数据线,也可以用照相机的数据线。我一直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