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位状态切换开关触发宏指令将PLC中的一个整型数赋值给PLC的另一个整型数。

楼主(2013-01-18):
请大侠帮忙看下如下代码。
PLC中的这两个数据是
PR1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n        460020
PR2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n        460022
我想通过位状态切换开关触发宏指令将PR1赋值写给PR2。
位状态切换开关的读取和写入地址都设定为LB200,开关类型设为ON。并设置了操作前确认的安全控制。
触发宏指令如下
short a
short b = 0
bool Jump
bool off = false
GetData(Jump, "Local HMI", LB, 200, 1)
GetData(a,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n, 460022, 1)

if Jump = 1 then
SetData(a,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n, 460020, 1)
else
SetData(b,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n, 460020, 1)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200, 1)
end macro_command

疑问如下
触发宏指令是根据LB200的值为ON 还是根据点击按钮并确认之后再触发?
能否实现每次点击切换开关按钮并确认之后 实现将PLC中PR1的值赋值给PR2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功能测试已实现。剪掉了if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