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运行时间累加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25):
我把D45.系统运行时间累加示例中的页面10从-编辑-窗口处理-窗口复制-复制到我的工程中,离线模拟的时候怎么就不计时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1

楼主(2013-04-06):
我修改多次都不能正确累加时间,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PLC控制选项中增加了宏指令的触发条件。
而且当2个示例程序合并时,注意2个程序的地址不要重复。

楼主:
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