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资料类型不正确 版本问题

楼主(2013-01-28):
以前用345 版本编译的宏指令,现在拿到465版本就出现了“参数治疗类型不正确”,这是为什么呢?如图:

如图 错误

如图 错误

网友:
变量OFF是什么类型的?怎么可以读写50个呢?

楼主:
回复 2# syl-510129 char OFF=0;想进行赋值初始化

网友:
是不可以这样的    你那个程序中OFF定义的位BIT,而LW是一个字WORD   没有看明白楼主程序想要表达的意思,345 版本上编译是可以通过

网友:
上传触摸屏文件,在电脑上怎么打不开,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