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VD_Odd

楼主(2013-01-28):
给位前辈请问EB8000内部地址VD 与VD_0dd有何区别,谢谢回复!

网友:
VD 按照偶数来用,间隔4.
VD_odd 按照奇数来用,间隔4.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
还要这样设置的吗?
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西门子PLC中变量寄存器,在人机的编程中用了VD0,VD4,不能用VD9吗?
还要间隔4,比如说用了VD0,VD4,就不能用VD10了吗,只能用VD12吗?是这样理解吗?
这好像不太好用,有点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