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做好了的按钮下载进去不显示,离线摸拟可以,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02-04):
TK6070ih做好了的按钮下载进去不显示,离线摸拟可以,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应该是与PLC连接不好。

网友:
不显示什么,是按钮的字还是整个按钮都不显示,如果是自己的电脑编写的程序不显示的话估计是你下载不成功或者是触摸屏和PLC通讯问题。如果是你去下载别人的程序到你的电脑里再下载去触摸屏不显示的话看看你打开程序时是不是提示有的字体不支持,原因是你现在的电脑字库没有安装完全,按照它需求的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没连PLC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如果没有连接PLC,有关PLC地址的元件是不会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