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页面里怎么设置进入密码

楼主(2013-02-14):
例如在编程的时候编了几个页面,例如10号画面是主页,11号画面是输入的修改,我想进入11号画面需要密码才能进去。密码在11号画面可以修改,请问怎么编写11号画面,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附件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嘞,祝您新年吉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请问师父您能不能把这密码进入页面一次就重新输入一次,就是说离开输入密码的那个页面就失效,再次进入页面需要从新输入。谢谢

网友:
在10号画面做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地址设置为系统寄存器地址LB-9050,开关类型设置为窗口关闭时设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搞定了。

网友(2013-06-22):
怎么搞定的啊?求助下~sjunzhang@163.com

网友:
还是不知道怎么搞,哪个搞个示例看下qq364143717

网友(2013-09-29):
为什么我试了,进不了11画面呀

网友:
示例不用做LB9050的位元件也是进一次就要输一次密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