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用周期切换时间间隔不正确问题

楼主(2013-03-01):
  小弟通过自由通讯与下位机通讯,需要每100MS发送命令并接收下位机发回的返回值,但将宏指令用周期切换时间间隔设为0.1S后,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发现触摸屏发送速度明显没有10HZ,大概每1S发送一次,不知何故,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在宏指令中用
while ……wend循环,中间大概加几十毫秒的延时试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试了下,在宏指令中加入while-wend,连续发送接收10次,delay(100)和delay(10)和之前的效果的一样的。现把宏指定代码贴出来如下: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char  response[32], command[32],n=0
unsigned short return_value, read_data, temp

//  init
FILL(response[0], 0, 32)
FILL(command[0], 0, 32)

command[0] = 0x40        //帧头@
command[1] = 0x40        //帧头@

command[2] = 0x09        //字节数

command[3] = 0x0a        //命令字,占用三个字节
command[4] = 0x52
command[5] = 0x44

ADDSUM(command[0],command[6],6)        //校验
command[7] = 0x0d        //尾
command[8] = 0x0a        //尾

while(n<10)
n=n+1
OUTPORT(command[0], "host", command[2])//  send command
DELAY(10)
INPORT(response[0], "host", 32, return_value)//  read response
SetData(return_value, "Local HMI", RW, 0, 1)//  return_value == 0 -> error

if return_value > 0 then

  SetData(response[7], "Local HMI", LW, 10, 14)//  send response to LW
  SetData(response[7], "Local HMI", LW, 17, 1)
  SetData(response[7], "Local HMI", LW, 18, 1)
  SetData(response[7], "Local HMI", LW, 19, 1)

end if
wend

/******之前代码没有while-wend语句和delay,宏触发用的位状态设置=〉周期切换开关,时间间隔0.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