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码

楼主(2013-03-02):
屏是MT807IH。
在电脑EB8000里,工程里的字能显示,但下到屏后都成乱码了,怎么能把字体全部改成宋体呢,不可能去一个一个的改吧。我看了一下,字的字体属性里没标明哪种字体。怎么建立字型档案呢,是不是在编辑,系统属性,字体里加入呢,我已经加入了,还是不行。

网友:
在画面中按住 ctrl+A  即可选定页面中的所有元件,然后通过工具栏中的字体改变为中文字体。  在编译的时候,开始编译旁边有建立字体文件,勾选即可。

楼主:
在线运行时没有问题的,可下到屏后,字都成了小块了,这可怎么办,不会一个个的去改字体吧,有快捷的方法吗

楼主:
开始编译旁边有建立字体文件,勾选了,下载时也勾选体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的文件名中有(.),吗?我有一次文件名中加了2.1后缀 结果在屏上就全是小方块了,去掉小数点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用台式机编译的文件,复制到笔记本下载到HMI后,显示乱码,直接用笔记本编译,下载后显示OK

网友:
你在用本本打开程序时有没有弹出窗口说你现在的字库缺失某些字体啊,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原先编程的用了隶书字体,刚好我的本本没有隶书这个字体,导致很多按钮和文字不显示,就显示一些小方框,后来在电脑里安装完提示缺少的字库就解决了。

网友(2013-04-10):
这个你要反编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