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我PLC接收不到触摸屏给出的数据,帮我看下程序

楼主(2013-03-08):
离线都没问题。上传到触摸屏,扫描仪扫描条码后,数据没有传送到PLC,PLC是LS XBC-DN20S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string[10]
int a[20]
char b[20]
GetData(string[0], "Barcode (USB/COM)", BARCODE, 0, 8)
StringMid(string[1], 8, b[0])
SetData(b[0], "Local HMI", LW, 10, 8)
StringDecAsc2Bin(b[0], a[0])
SetData(a[0], "Local HMI", LW, 20, 8)
SetData(a[0], "LS XGB Cnet", D, 10, 8)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你是否想把LW10中的8个字节分别转换成8个int型的数据存储在D10-D17中呢?可以选择用ASCII2DEC这个函数来转换。

楼主(2013-04-27):
问题解决了,是条码扫描仪地址的问题,把GetData(string[0], "Barcode (USB/COM)", BARCODE, 0, 8)
,改成GetData(string[0], "Barcode (USB/COM)", BARCODE, 1, 8)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