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的XY曲线图的制作

楼主(2013-03-15):
PLC上读取的数据X和Y各有20个值,我在软件上做不出来,求帮助XY曲线图制作详解资料

网友:
什么型号PLC,达到什么要求。

网友:
我也在学习这个,想利用XY曲线图实时显示输入的模拟量,一直弄不出来呢,请专家指导啊!

网友A:
示例程序,请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地址已经失效

另外请问,xy曲线是否能够即时显示?趋势图好像x坐标只能用时间,我需要自定义变量,如何操作?
我是用的是单片机。

网友:
我司网站下载中心的范例程序里面有XY曲线的示例程序。
可以通过改变控制地址的数据来显示或更新XY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手册,xy曲线 只能画32次,如何进行即时更新?xy是不是不适合动态曲线?
我的目的是像 趋势图那样画即时曲线(例如压力曲线),但是x坐标不是时间,而是其它变量。

网友(2013-11-02):
下载不了,我用西门子200学做温度XY曲线,做了见天做不了

网友(2021-03-15):
引用 网友A:
示例程序,请参考!

你好,大神,感谢您的XY例程。
请问下:画XY曲线图的LW的数据从哪里来呢?是从PLC来的吗?要怎么实现?
非常感谢!!!

网友:
例子中为了直接给大家看演示效果,有时就会用触摸屏地址演示,数据一般是通过多状态设置元件循环给值;
掌握了使用原理,实际使用的时候,一般这些地址来自PLC,通讯的时候,PLC给值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