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系列触摸屏一机多屏

楼主(2013-03-18):
tk6100i与tk6070i连接fx2n,两触摸屏之间的线如何焊接,如何设置??

网友:
设置可以参考PPT中的设置。如是主屏是TK6100,从屏是TK6070iH
只能使用COM3 4852W连接方式,主屏的6接从屏的1,主屏的9接从屏的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接上了,但是从屏不能读取plc的数据寄存器和控制plc,是tk的触摸屏没有这功能还是其他原因???通讯的波特率和数据位该设定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把数据位改成8位就好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2013-07-10):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改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