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070I 风机的流水动画,就是0的时候静止,1的时候运动的 图库 谢谢!!!

楼主(2013-03-18):
求6070I 风机的流水动画,就是0的时候静止,1的时候运动的 图库 谢谢!!!
邮箱:654394559@qq.com

网友(2020-03-03):
官网只有GIF 的,实用性不大,因为拉伸缩放就变型,我看到别的组态软件都有流动块软元件,因为可以设置,流动效果不错,可以设向左/右/上下流动,流动块颜色,样式,个数,快慢,希望软件更新加入

            您好,我们的EB pro软件中早已有【流动快】功能;我们的ie及以上系列支持。
注:如果您使用较高版本的pro软件了,选择某个型号后,软件中的某项选项灰阶,即表示此机型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官网只有GIF 的,实用性不大,因为拉伸缩放就变型,我看到别的组态软件都有流动块软元件,因为可以设置,流动效果不错,可以设向左/右/上下流动,流动块颜色,样式,个数,快慢,希望软件更新加入

网友:
我也要627428516qq.com

网友(2013-05-14):
谢谢你知道在哪下

网友(2013-03-19):
仔细找下,里面是有这个文件的

楼主:
要不管理员你直接把动态的图库打个包发我QQ邮箱吧 谢谢

楼主:
只有Flb静态文件 没有你说得gif动态文件

网友:
自己找一下,有可以动的gif格式图片

楼主:
这个里面没有动态图库啊
都是静态的

网友:
http://www.weinview.cn/bbs/forumdisplay.php?fid=2&filter=type&typeid=9
图库参考资源共享板块,自己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