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系列如何隐藏右下角箭头

楼主(2013-03-19):
版主,如题的问题,请帮助解决

网友:
系统设置,勾选隐藏系统设置工具条

网友:
也可以将屏幕后面的第四个插针上的短接片取出,短接到第二排的插针

网友:
感觉3楼的方法实用些,不用重新下载软件。需要调整时,直接将短路片取掉。重启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
2、3楼的方法都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