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开机画面自动跳转

楼主(2013-03-21):
MT8070iH触摸屏,上电后进入开机画面,如何才能让他几秒种后自动跳转到主画面,有知道的大哥介绍下,最好能详细点,新手上路~

网友:
比如开机画面是10号画面,可以现在“元件”--“PLC控制”添加一个切换基本窗口,用地址LW0,然后在10号窗口添加一个多状态设置元件,地址也用LW0,方式选择为自动递增,递加值和上限值都是你需要跳转的窗口号,比如你要跳到15号窗口,就设置为15,频率就是需要延时的时间。

或者也可以通过宏指令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学习了。

网友:
官网下载中心-范例程序-D17.欢迎页面定时跳转。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erive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