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实现一个地址偏移的功能!可是用不了,请大家帮个忙

楼主(2013-03-22):
我想实现一个地址偏移的功能!不知道程序怎么写!因为没有学过C语言。请大家帮个忙
我的是FX3U+MT6070I
例如:当S100接通时读取D38的值,当S102接通时读取D42的值,当S104接通时读取D48的值... ...

楼主:
我做了个指令,可是用不了,请大家多多指较
short a
bool Jump
bool off = false
GetData(jump, "PLC", s, 100, 1)
if Jump = 1 then
GetData(a, "PLC", D, 38, 1)
SetData(a, "HMI", LW, 0, 1)
GetData(jump, "PLC", s, 102, 1)
if Jump = 1 then
GetData(a, "PLC", D, 42, 1)
SetData(a, "HMI", LW, 0, 1)
GetData(jump, "PLC", s, 104, 1)
if Jump = 1 then
GetData(a, "PLC", D, 48, 1)
SetData(a, "HMI", LW, 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楼上的方法虽然可行,但是如果数据量多的话,就不方便了,我建议使用 FOR STP  NEXT来做,这样很方便,这我们的数据指针差不多,LW9200你们可以看下,这个也是个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3-04-30):
谢谢,请问用 FOR STP  NEXT来做,是如何做呢?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
short a
bool jump
bool off = false
GetData(jump, "PLC", S, 100, 1)
if jump == 1 then
GetData(a, "PLC", D, 38, 1)
SetData(a, "HMI", LW, 0, 1)
end if
GetData(jump, "PLC", S, 102, 1)
if jump == 1 then
GetData(a, "PLC", D, 42, 1)
SetData(a, "HMI", LW, 0, 1)
end if
GetData(jump, "PLC", S, 104, 1)
if jump == 1 then
GetData(a, "PLC", D, 48, 1)
SetData(a, "HMI", LW, 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试下上面的语句,注意判断是否相等要用2个等于号
还要注意字符的大小写

楼主:
谢谢版主,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