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通的U盘上传详细步骤

楼主(2013-03-24):
在百度搜索好长时间还没找到详细的教程,现特来发帖请教,谢谢!
我们单位的MT6070I程序我想搞到电脑里做个备份,并研究一下。但书本里及网上一直没找到详细准确的U盘上传教程。自己试了一下也没成功。
我当时是这样上传的,步骤好像是这样的:
1,U盘插到USB口;
2,屏弹出:“选择下载上传等”,我选择第二项“上传”
3,屏弹出密码输入框,我输入6个1;
4,屏弹出:“选择上传程序,上传配方”。我选第一项“上传程序”
5,选择路径,我选中USBDISK,此时“USBDISK“变成蓝色(没点+选择子目录);
6,过一会屏显示LOGO,然后显示程序画面。接着我在热机状态下拔下U盘,再把U盘插到电脑上查看,什么都没有。
问题出在哪里?正确步骤怎样。请按我叙述的方式描述下,有图解最好,也方便其他初学者。贵站的这个视频http://video.gongkong.com/detail/7640.htm就很好,可惜没有上传方法。

网友:
上传过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文件可以换一个U盘试下,上传之后的反编译过程参考附件。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换了个Usb2.0的高速U盘还是没搞到屏内的程序,原来用的是USB3.0的高速U盘。

楼主:
又试了一次,这次竟然多显示了一个路径MT8000。
也就是:
+M8000
+PCcard
+USBDISK
这次我选择了第一项MT8000,还是没成功。扶墙。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这次成功了。这次usbdisk的子目录里也显示了我U盘的文件夹了。当时我估计ok了,果然后来给出了英文提示成功,再到电脑上一看多了个mt8000文件夹。谢谢!!!

网友(2013-07-03):
我现在也出现这种情况 传了10几次 都没上传 上了  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