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data问题

楼主(2013-03-26):
想请大家帮忙教下如何用setdata宏指令对fx2n赋值问题,浮点,整数类的都行,能不能提供下相关的示例及解释,谢谢!软件为eb500,看过相关的说明书,看得不是很明白,希望能有个实例参考下,谢谢大家

网友:
在宏指令编辑器中点击‘函数’,选择函数名称'SetData’ 就会看到该函数的使用说明。

网友:
这个是什么数据是对SETDATA来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看你设置的数据类型来确定,short,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