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台达变频器L系通讯实例

楼主(2013-03-26):
版主是否有MT6070IH与台达变频器L系通讯实例?须写入频率,控制正反转。

网友A:
这个是与VFD-EL系列的变频器的通讯示例程序,除了输出电压的寄存器地址不一样(EL系列为2109H,L为2106H),正反转和频率给定参数是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mp后缀,是哪个软件里编辑的?用EB8000打不开。

网友:
使用软件工具菜单下的压缩解压缩功能,先将CMP文件解压缩成mpt文件。

网友(2013-07-20):
附件呢,怎么下不了啊,管理员,传我一分吧。chenran_vir@163.com
万分感激
我用的TK6070IK和台达M系列通讯,通讯总断,时断时续,输入元件不显示,不知怎么原因。

网友:
管理员你好:我需要一份,请传我一份:zjlai@126.com
万分感激

网友(2013-09-27):
管理员,传我一分吧,zongyuanls@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下不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我一份吧,谢谢版主。jdhy_klw@126.com

网友(2013-11-01):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我下载后用com1口连接显示PLC无回应,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2014-02-25):
打开程序后,离线模拟时发现,正向和停止状态指示灯激活以0.5hz的频率跳动,不知它们怎么会被激活的?百思不得其接,请楼主赐教!

网友:
正向和停止状态指示灯的位元件分别是LB0,LB3, 一开机它们怎么会变为1?

网友(2022-07-0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与VFD-EL系列的变频器的通讯示例程序,除了输出电压的寄存器地址不一样(EL系列为2109H,L为2106H) ...

版主好,请问可以设置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定、减速时间设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与VFD-EL系列的变频器的通讯示例程序,除了输出电压的寄存器地址不一样(EL系列为2109H,L为2106H) ...

这个用EBproV6.07.02.246s最新版本解压出来,字体变大

网友:
这个用EBproV6.07.02.246s最新版本解压出来,字体变大

             您好,可以通过文字DPI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