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LW.RW.RW_A.RWI.EM是什么?

楼主(2013-03-28):
要做一个配方检索,储存的功能,有没有实例?

网友:
同求啊,貌似EB8000手册也没说明的

楼主:
还有LB ,RBI

网友:
LW.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不保持)
RW.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保持)
RW_A.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保持)
RWI.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保持)
上面3个地址类型都是掉电保持型,3个不同的区域,地址相互独立。
EM          扩展存储器地址 (U盘、SD卡存储设备的地址)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配方:能检索(按名称、日期)、能新增、复制、删除、插入、修改、另存。
能在触摸屏中操作实现在一个原有配方基础上通过单选或复选或全选再增加修改另存为一个新配方并能中文命名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