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H顯示偏移

楼主(2013-03-28):
哪位高手遇到這種問題,求解!

网友:
触控校准过程:
1.如果是TK6070IH屏幕背面是跳线(将短接端子插到第一排上),MT6070iH的话是薄码开关(将1号薄码开关拨到ON的位置)。
2.重新启动触摸屏。
3.这时屏幕上会出现十字光标。依次触控十字光标(有5个需要点击)。
4.点完中间的十字光标,会弹出一个提示框,点击NO.(如果点击YES会初始化触摸屏)。
5.将跳线或者薄码开关拨到原来的位置再重新启动触摸屏。

楼主:
觸摸的座標沒問題,是顯示的畫面跑偏了。

网友:
我的是MT8212X的,把1号拨到on重启也不行呀,求回复

网友:
若要将 X 系列恢复至原厂设定,使用者需接 USB 键盘,在一开机后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即按任意键 (或空格键) 进入选单,选择 Factory Mode 。若怕开机第一画面时机点不好抓,使用者可以在一开机时即一直持续按空格键确保进入系统设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