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for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3-03-30):
for a = 0 to 10 step 2
b = a
next a
有没有人解释一下最后一句?

网友:
for -next  是组合在一起的,a是变量,用于循环控制。

楼主:
执行到next a是不是a=0

网友:
第一次执行时,刚开始a=0,等到执行NEXT A后   A=2,重新带入循环,再下一次A=4

楼主:
第一次执行时,刚开始a=0,等到执行NEXT A后   A=2,重新带入循环,再下一次A=4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