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转换问题?

楼主(2013-04-01):
版主你好?   请问宏指令中是否有把十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的函数,望告知,谢谢

网友:
没有这个函数,但是你如果想显示十六进制数的话,直接在数值输入或者数值显示元件中把资料格式选为16-bit Hex 就可以显示十六进制数了。

楼主:
谢谢答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