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查询

楼主(2013-04-01):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如果想取样的数据时 VD100  VD104  VD108  如何设置资料取样

网友:
呃,资料取样里面选32位浮点数或者32位整数类型就可以了。
资料取样是取一段连续的数据块的,如果是分开的就不行了,PLC那边整合一下把数据放到连续的内存吧。
如果你没弄资料取样,那么表格是没数据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