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文用户名登录的可行方案

楼主(2013-04-02):
我只用了默认的数字用户和密码设置,
是否有好的方法实现用英文或者中文做用户名 登录的。

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项目选单元件,往系统寄存器LW9219写入用户编号,不同的数据对应不同的名字。
通过选择名字的形式往LW9219写入用户编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实现了。多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把项目选单中的定义的中文用户名 在输入密码正确之后 显示出来呢?
比如说操作员 工程师 管理员 Admin等

我正在写脚本 不过字符串的总是显示不正确。

网友:
程序也发上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LW_BIT用错了。。囧 只认LW_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