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4IH没有声音 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02):
就做了一个 位状态元件 调用声音库里的声音 在线模拟 都挺正常的  就是下载到触摸屏里 没有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  有高手么??、?、

网友:
触摸屏本身没有声音播放功能,但是有音频输出端口,需要外接音响或者耳机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