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HMI的开机LOGO改成自己想要的画面

楼主(2013-04-04):
版主,你好。
有问题要请教你啊,找资料没找着,呵呵。
我手里现有的屏是TK6070IK。用的编程软件当然是EB8000了。我想学习一下,怎么样把触摸屏的启动界面改成自己选的图片呢?
在软件的系统设置里没有看到哪里有替换启动界面的功能的,听说西门子的触摸屏好像可以,不过我用惯了威纶通,质量稳定又便宜。恳求版主教我。

网友:
下载触摸屏程序的时候  可以勾选开机画面  然后就可以下载自己想用的图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么简单!只要把自己拍的照片用图片编辑软件改成一样的大小就OK了吧,谢谢哦!

网友:
自己画的图可以做开机LOGO吗

网友(2013-12-10):
同求此问题为什么我放的图片机子不能显示 我用的也是BMP格式的图片 大小也和屏幕大小一样,可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
你是要把这张图片作为开机画面还是作为一个logo图片一直显示在触摸屏上?如果是开机画面的话,就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勾选使用者自定义开机画面,然后导入BMP的图片,开机画面就是在开机的那个瞬间显示的,开机完成以后就不再显示了。如果是要把公司logo显示在触摸屏画面上的话,需要在软件中  图库--图片--调用图片库 然后新增图库,新增图片将BMP图片新增进去,这个时候就可以在画面上 选择画图--图片 选择刚刚导入的图片就可以把这种图片显示在触摸屏画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