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在软件模拟下显示,在触摸屏上不显示???

楼主(2013-04-05):
做了一个间接窗口,触发是靠宏指令的,在软件模拟下显示,在触摸屏上不显示???找不到原因

网友:
你的间接窗口是放在哪个窗口,宏指令是如何触发的,可以做一个数值显示元件,看一下间接窗口的读取地址寄存器的数值有没有发生变化。

楼主:
哦!我做了,在模拟上试了,间接窗口的读取地址寄存器数值变了,没到机器上试过。明天去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