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元显示问题

楼主(2013-04-05):
我想做个程序选择,1-9条不一样的程序,每次选的顺序都不一样,有可能是5、4、2、9、7这样。我选了5、4、2、9、7要想按选的顺序显示。当最先选的程序完成后相应的程序要在显示框中消除。一直按选的顺序消除完。

网友:
9条什么,程序?要求好像有点乱。

楼主:
9条什么,程序?要求好像有点乱。
引用 网友A:

对!一个数字对应一条PLC程序。

网友:
是指当选中某几个字元的编号之后,编号中的字元内容依次在一个显示元件中显示出来吗?

楼主:
是指当选中某几个字元的编号之后,编号中的字元内容在吗?
引用 网友A:

    没错!要在一个显示元件中显示出来,当执行完一条程序后相应的数字编号要依次消除!怎么做才能达到目的?

网友:
这样的话,可以先将这9组字元放在连续的地址中,先传送第一组数据,执行完了之后给一个位状态提示,再去发送第二组数据,依次发送出去。可以用for…next循环。

网友:
在程序中,先触发宏指令,然后通过M0的位状态来判断,每次M0为ON的时候,就会发送一组字元给LW100

字元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