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如何运行宏

楼主(2013-04-05):
开机时候要初始化参数 ,要运行一个宏,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可以在系统参数设置中,系统设置中有一个开机后使用初始化宏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3-05-18):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02-13):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系统参数设置中,系统设置中有一个开机后使用初始化宏指令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