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0i的穿透问题

楼主(2013-04-05):
请问有没有人用MT6050i做过穿透通讯,该怎样设置,这个屏只有一个COM口,一个USB下载口,可以穿透吗?

网友:
MT6050i是有两组COM口的,如图所示。如果是COM3口连接PLC,那么就可以用COM1口与电脑连接。如此需要将串口分接出来,7、8、5脚连接PLC,6、9、5脚连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