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关于配方功能的例子,能否实现下面功能

楼主(2013-04-05):
在这网站找了下,好像没找到关于配方的例子。想实现下面功能不知道该怎样做:配方里包括:时间段,设定值1,设定值2三组数,一共需要100组这样的配方,每组配方最多100段,可以设定指定时间段做循环。如果能关联XY曲线或数据群组曲线以图表 形式表现就更好。求各位大大指点了

网友: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erives.asp
官网上下载中心,范例程序中D22为配方的示例。

楼主(2013-05-15):
配方示例没有配套讲解,看得不太明白,求个有讲解的例子

网友(2013-10-09):
例子中count=180-index ,180是什么意思?

网友:
在增加删除中出现的,因为总共18组配方,每组配方占用10和寄存器,总共180个寄存器数。
如果要增加或者删除某组配方,需要将其他配方寄存器数据进行转移,算出转移的数据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