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OB格式文件

楼主(2013-04-06):
EB8000怎么样才生成XOB格式的文件,请高手指教。

网友:
.mtp文件为可编辑文件,编辑好了之后编译就会产生一个.xob文件。.xob文件为不可编辑文件,不能直接打开,要先进行反编译之后产生一个.mtp文件之后,再打开.mt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