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触摸屏 TK6100i V5 下载错误

楼主(2013-04-06):
新买的触摸屏 TK6100i V5  下载错误   下载线是 USB的  下载的时候韧体也选择了   就是下载错误

网友:
首先确定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的weintek HMI是否有感叹号,如果有则需要更新驱动;如果是台式电脑则将USB线插到电脑后面板的USB口;可以更换一台电脑试一下;USB线需要时2.0的接口,而且最好是带屏蔽,如果不是的话最好换一根数据线下载。

网友(2013-12-04):
纠正楼上的话,是USB端口要用2.0的,不是USB下载线!现在很多新款笔记本的USB端口都是3.0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台式机都能正常下载,而笔记本却无法正常下载的原因。(新组装的高端高配置台式机请无视)

网友(2014-03-24):
楼上说的对。我也是这个问题   换成2.0的口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