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MT6056I时间怎么写

楼主(2013-04-06):
维纶触摸屏MT6056I时间怎么写,希望能详细指导一下

网友:
触摸屏的系统寄存器LW9017-LW9022分别为秒、分、时、日、月、年的地址。做6个数值显示元件即可。

楼主:
谢谢,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找触摸屏的系统寄存器LW9017-LW9022分别为秒、分、时、日、月、年的地址

网友:
用数值显示元件,点击读取地址后面的设置,PLC类型选择本机触摸屏,勾选上系统寄存器。
触摸屏的系统寄存器LW9017-LW9022分别为秒、分、时、日、月、年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