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切换图像 断断续续

楼主(2013-04-07):
切换界面,控件不是整体显示,有顺序的显示,时间大概有1S了,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1.可能是图片问题,图片格式最好为BMP格式文件,并且使用原尺寸(元件大小要与图片大小一样)导入到图库。
2.可能是地址问题,同画面元件地址最好采用连续的寄存器地址。可是增大通讯波特率或者适当增大PLC地址整段间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图片问题,不过怎么设置图片呢,我不会PS
你有没有好的工具呢

网友:
修改图片尺寸的软件很多,例如红蜻蜓截图软件,带图片修改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个问题,宏指令如何打开关闭一个窗口呢

网友:
看是什么类型的窗口
如果是切换基本窗口,可以通过PLC控制来实现,往PLC切换窗口的控制地址通过宏指令写入窗口编号,就能切换基本窗口。
如果是弹出窗口,可以通过直接窗口或者间接窗口来实现,直接窗口是通过控制某个位的ON/OFF状态打开关闭某个窗口;间接窗口通过往控制地址写入窗口编号,就能切换不同的窗口显示。
如果需要宏指令来实现,对对应元件的地址进行改变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多次指导,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获取通讯状态,比如我现在系统连接的是哪个端口,通讯是否应道,超时等等,我看那个系统保留寄存器,没不大明白这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