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触摸屏上载程序

楼主(2013-04-07):
怎么上载触摸屏程序~?求高手 详解·~~

网友:
1.点击EB8000 Project Manager,选择上传选项。
2.最上面的型号选择MT6000/8000 i Series, TK Series
3.勾选上工程文件,后面的浏览可以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并给上传的文件命名。
4.选择USB线的方式,点击上传就可以将文件上传到电脑上。

网友:
project manager打开后,点上传,最上面选定触摸屏型号,勾选工程文件,在后面浏览找到存储路径,点击USB线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