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utput、input、setdata、getdata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3-04-07):
请教各位大神通讯函数中output、input、setdata、getdata之间的区别???非常感激,希望能具体说下,不胜感激!!!!

网友:
getdata是获取数据,getdata是发送数据,input和output是选择自由协议进行通讯的时候接收和发送的函数,具体可以参数附件中的宏指令说明。

楼主:
非常感谢,getdata 和setdata是不是只能用在local HMI,,,不能进行与外部的通讯???

网友:
可以和外部设备通讯的   都有固定的格式
short a
GetData(a, "Local HMI", RW, 0, 1)
SetData(a, "Siemens S7-200", VW, 100, 1)
就是把触摸屏RW0中的数据传送给200PLC的VW100中

网友(2013-11-24):
回复 网友A:

    不能操作外部数据的位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