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声音怎么做

楼主(2013-04-07):
各位,我想做一间接窗口。当窗口弹出时启动声音,此声音能循环播放。直到窗口关闭为止但不是报警声。比如提示声等等自定义声音。该怎么做,谢谢指导!!

网友: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6000的触摸屏只能是蜂鸣器的声音,8000的触摸屏才能导入自定义的声音。

网友:
我司MT8000系列 7寸以上的触摸屏才支持音频输出功能,需外接音频播放设备。
可以参考我司程序5号画面PLC NO response的声音播放。
在画面上做2个位状态设置元件,一个在窗口打开时设ON,一个在窗口关闭时设OFF.在PLC控制选项中通过这个位的变化控制声音播放。
声音需要自行录音,支持wav格式,导入到声音库中即可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