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位状态指示灯,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13-04-07):
要显示多个通道的工作状态
用位状态指示灯显示运行、停止
如果屏幕只显示一个位状态指示灯,没有问题,如果同时显示多个,就不能正常显示了,有时候显示一个,两个,有时候全部位状态指示灯都不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独立一个个测试,都没有问题的
地址分配如下

软件模拟,通过串口和单片机通讯也是这样,用触摸屏和单片机通讯也是这样
我使用的是KT6100i  今天才到货的啊,怎么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在系统参数设置中,MODBUS RTU将PLC地址整段间隔设置为0或1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为什么呢,不懂这个地址整段间隔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些单片机自己定义的MODBUS协议不支持多字元读取。
我们地址整段间隔的作用是  当画面的元件地址间隔小与地址整段间隔的时候,触摸屏会将这些连续的数据使用一条指令读取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