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显示,报警条显示问题

楼主(2013-04-08):
本人新手,请教一点关于威纶6056i触摸屏元件显示的问题:
1.报警条和事件登录元件显示不了文字,只有时间显示,其他都是框框,不知为何?重新编译下载过多次,编译没有错误。报警(事件)登录元件的‘信息’都是默认字体“Arial”,离线模拟和在线模拟都显示正常。
2.事件登录元件已经勾选了事件发生的日期,但是上面只显示有小时和分钟,没有日期。

网友:
如果报警内容是中文,字体不能选择为“Arial”,要选择中文字体。

楼主:
多谢版主,报警内容显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历史事件日期还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
历史事件日期后面的显示字元设置为0.
将历史事件日期显示顺序放到最前面,或者将你的事件显示元件拉大点看下是不是在最后面。

网友:
日期的格式选择里年份的格式选择为YY类型。

楼主:
日期格式不可以选择YYYY/MM/DD吗?

网友:
目前选择YYYY,显示不出来,有些问题,后续会修改。

网友(2015-01-24):
版主:你好!我用的触摸屏型号是TK6070ip;其他按钮等字体显示不正常,我更换字体后都正常;唯有报警(事件)显示栏的字体只有默认的字体,要不就勾上斜体;根本没有字体可选;报警信息时间与日期都显示正常,但是报警内容就显示不正常,只显示 ”方框“ ;请版主赐教,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2021-07-03):
我改成中文字体也没有文字显示,PC端模拟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先确认使用的字体有没有添加到软件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