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让寄存器的值乘个系数啊

楼主(2013-04-08):
请问怎么让寄存器的值乘个系数啊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宏指令很容易实现

楼主:
不用宏指令怎么做啊,就像昆仑通态触摸屏那样乘个系数就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宏指令怎么做啊,就像昆仑通态触摸屏那样乘个系数就行啊,直接在界面显示

网友:
‘数字格式’--‘使用比例转换’
我也是新手,慢慢摸索就知道了,没有用过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网友:
版主:你这个“使用比例转换”的说明怎么调出来了?

网友:
点击元件右下角的帮助,在帮助画面的元件上点击对应部分就会出现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