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上传不上去

楼主(2013-04-08):
请教各位一下,我是新手,在我将编译好的程序进行下载到人机中时,下载到一半时(C:\桌面\ceshi.xob)就不能下载了(有时有可以)
请问是什么问题,我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HMI下载对下载线要求比较高,普通的下载线下载不稳定。另若是台式机最好连接到机箱后面的USB接口。确保USB线与电脑、HMI连接比较牢固,就可以很快正常下载。
另检查USB是否有问题: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看看是否有“weintek”设备,若没有,说明电脑没有识别到,可能是USB线问题,也可能是USB接口问题。

楼主:
谢谢!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我今天又重新装了另外一台电脑就没有问题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上次移除过一次EB8000的程序后重新再安装后就有这个问题,每次内部做好的程序第一次下载就可以,修改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到设备管理器里检查一下驱动是否安装成功。看下有无weintek HMI,是否有打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