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触摸屏怎么能带2套PLC。谢谢。

楼主(2013-04-09):
一台触摸屏怎么能带2套PLC。两套PLC完全一样的配置,在触摸屏里怎么界定他们的地址。

网友:
不同的触摸屏和PLC设置方法不一样,我司不同系列产品的串口数量不一样,而且有些PLC在不配置模块的情况下不能同时连接2台。这个要具体架构才好分析。

网友:
软件使用手册上好像有说吧。

在地址前加设备ID#就可以了。
比如访问ID为2的PLC的VD200可以用2#200来读写,ID为3的PLC则用3#200来访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有机会我试试。现在的HMI还没有连接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