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K6102串口自由协议通信

楼主(2013-04-09):
最近小弟使用TK6102做一个人机界面,需要从串口读取数据。我在调试时使用PC的串口调试助手给它传数,使用的是自由协议。
宏指令是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number=0
char return_value=0
while return_value<1
        INPORT(number,"Free Protocol",1,return_value)
wend
SetData(number,"Local HMI",LW,4,1)
return_value=0

使用了一个功能键触发,用一个数值显示元件显示
调试过程中我发现在6102上用功能键触发一下该宏指令,然后用PC给它传数,这样6102能接受到串口的数,如果6102上没有触发宏指令便接收不到数据。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电脑每传一个数6102上都能接受到,类似中断或者响应的办法。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比较占用系统CPU的使用率,问题不是很大。如果这样的指令多的话可能影响触摸屏的运行速度。

网友:
通过串口使用自由协议接收数据的话,宏指令是肯定要处在运行状态。
可以通过PLC控制选择LB9000开机设置为ON,用这个地址来一直触发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我编写的宏指令里面加了一个while 1,现在基本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请问一下这样可行吗?如果在无限循环时又触发了另外的宏指令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