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指令中怎么用索引寄存器?请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2013-04-10):
比如我想在把变量A里面的的值,根据INDEX0的值的改变,而传送到不同的宏寄器里。

网友:
short a,INDEX0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GetData(INDEX0, "Local HMI", LW, 9200, 1)

SetData(a, "Local HMI", LW, INDEX0,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谢谢版主!威纶通的服务真的好!每次的问题都能迅速解答。

楼主:
谢谢版主,威纶通的服务真的好,每次的问题都能迅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