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开关机的设定

楼主(2013-04-10):
就是在mt6070ih的屏上设定一个开关,这个开关既可以手动控制也可以用时间控制,假设这个开关是控制一个风机,我设定开一个小时后关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还,当不用自动的时候可以手动触控,求案例
本人是新手

网友:
这样控制不好吧。
如果触摸屏通讯断了那不是不能关机了?
直接在PLC里面实现多简单多安全。
实现是可以,就是安全系统太低,低到容易导致安全事故。

具体的做法:
1 定义一个定时器,每秒钟执行一次脚本;
2 脚本的负责监测当前是手动还是自动状态并累加计时,最后判断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连接plc实现的话那么怎么弄
求案例用fx2n系列的配mt6070ih

网友:
这个需要你在PLC里面编写好相关的程序,以前要求的程序非常简单的,启保停,在保持里串入一个常闭或者敞开来选择手动或者自动,如果手动不可以定时关闭就在保持线里串入一个定时器的常闭,这个定时器和风机并联,定时器T后面选择D的数据寄存器,在触摸屏上设置好启保停三个按钮,在设置一个数字输入窗口,选择好PLC里面的D数据寄存器。看你定时时间的选择,看是毫秒还是秒,还是分钟,还是十分钟,还是一个小时,PLC一般应用是毫秒,触摸屏输入的数字好像可以设置倍率,如果触摸屏输入数字倍率不会选的话你可以在PLC程序里编写几条数值转换程序,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编写一个当前运行和定时的一个状态,触摸屏简单的应用还是很简单的,涉及到宏指令就难一点了。主要是考你PLC编程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