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软元件说明

楼主(2013-04-10):
威纶有MT8000软元件说明手册吗?
求LB,RW,RW-A,RWI,EM0,EM1……,RBI,LW-Bit,RW-Bit,RW-A-Bit以及其它EB8000软元件的祥细说明

网友:
网站的下载中心就用EB8000的使用说明书呀?

楼主:
EB8000的使用说明书没有祥细的说明

网友:
LW.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不保持)
RW.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保持)
RW_A.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保持)
RWI.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保持)
上面3个地址类型都是掉电保持型,3个不同的区域,地址相互独立。
EM          扩展存储器地址 (U盘、SD卡存储设备的地址)

网友:
ED8000使用手册里第二十二章,431页看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