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纶通不同系列的触摸屏都有什么特点和区别?

楼主(2013-04-11):
eMT Series
MT Series
TK Series

主要有以上三个系列

不知道从低端到高端是怎么个排列顺序

刚接触触摸屏   要负责选屏

不知道之间的区别

求解答   谢谢

网友:
eMT Series  cpu运行频率更高高达800MHZ  内存空间256M  支持视频播放 视频输入等功能 标配以太网接口
MT Series    对比emt系列CPU运行频率要低400Mhz  内存空间 128M
TK Series    串口数量比MT系列少,没有带U盘接口  经济型产品
根据具体应用功能来选型。我司官方网站有对应的产品型录可以下载。